Y3做好结果发现KK悲剧了

楼主(2011-11-18):
以前的四轴,被摔断了一根机臂于是改成Y3。手工切割了中心版,尾部用450主轴﹑轴承两枚﹑尾管截断,加上刚到货的电机座,再来个便宜舵机。钢丝做了个链接杆,最大角度这么大不知道够不够啊?
做好了才发现KK的USB烧写器无法正确识别!!好几个月前入的东东了,第一个烧写器就是接入电脑后别识别为HID设备了,手动装USB驱动也不行。后来MR又给我了一枚,刚接上后发现症状依旧啊!!没法调参,不能飞…郁闷

FY90Q或者NAZA支持Y3么?

网友:
做的挺不错的哦!

网友:
Y3的三根轴必须一样长吗,必须是120度,有舵机的那个可否用小电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喔,我这个尾部做得略长了,而且比其它电机低。不知道好飞不

网友:
2块都不能识别。没那么被吧!

网友:
USBASP固件是德国开源的,网上到处有下 载,用并口线重刷ASP固件即可,或者直接并口烧写KK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又一个并口烧写器但是周边找不到台式机,而且据说并口转USB是不能用的。另外两个USB烧写器,我的电脑和朋友的电脑都识别为HID,usbasp驱动安装不上,提示找不到设备描述信息或者err代码2

刚刚在一个台式电脑上再试,发现还是识别为人体学输入设备啊~usbasp驱动安装一样是失败

网友:
与驱动无关,是USBASP里的MEGA8L芯片需要烧写固件,与KK烧写固件一个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别人识别出来都不是这样啊~反正俺这个按说明没法用

网友:
用的什么烧录软件? 我的USBISP也是识别成HID设备,不需要装驱动, 有些烧录软件识别不到,我用Proisp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是proisp,不能识别

网友:
识别成hid,肯定是你短接了脚位,你是不是买了多合一的。我有办法,把qq给我站内短信,我教你。

楼主:
补发

装好设备看看,860g。就等烧写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