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冷却液四溅的问题,有没有好的办法?

楼主(2011-11-18):
如题,玩一次就溅的到处都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出题还是求解?

网友:
罩子解决

网友:
出水口加一个铜丝网的水嘴飞溅情况会减低很多的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不用冷却液

网友B:
我给CJM320B装了套冷却系统,同样的问题也在困扰着我,唯一好处是我工作间是车库,还能容忍.....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加罩子;液体速度降低;把液体打低点(不对着刀杆,在旁边稍远点由工件上流过去到刀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题还是求解?

是求教。

网友:
我在网上见到过一个大型车床,它上面扣这个鞍型的罩。想必下面定有轨道,左右都拉拽。我也准备做个,轨道兼做水槽,作回收通道用,唯一不好的是,工作量大,费材料。不能在冷却那块找办法。必须充分冷却,角度不一样效果都不同。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的!如果可能就要学专业机做外壳了!

网友C:
因为忍无可忍我就做了防护罩,把整个机器罩了起来。什么废削、冷却液、断刀都不用考虑了,一次性到位。花了大约300多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忍无可忍我就做了防护罩,把整个机器罩了起来。什么废削、冷却液、断刀都不用考虑了,一次性到位。花了大约300多元。

求真像。

网友:
看看这个

不是我的

调整大小

网友:
论坛神经了。想直接上传图片说无效。插入图片的链接后原来上传的图片又出现了

网友:
参考一下水龙头的结构,把水泡沫化

网友:
束流喷雾  比较先进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给CJM320B装了套冷却系统,同样的问题也在困扰着我,唯一好处是我工作间是车库,还能容忍.....

老兄可不可以上图看看,我也是CJM320B,也想加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