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Mach3的一个发现,关于抖动和稳定性

楼主(2011-11-18):
我是用thinkpad笔记本,Express并口卡连接口板和驱动板的。发现在mach3的设置里,把内核速度设成高于25000,稳定性大为提高。
在25000时,电机抖动得厉害,速度也慢。声音咔嗒咔嗒的,很难听。
设得越大越稳定。设成100000时,电机运行顺畅平稳,起停的声音就像飞机发动机启动。明显的变调感。
供参考。

网友A:
楼主运行一下MACH自带的测试软件 看看你的笔记本运行在10K的时候能得几分。。。
电机是运行平稳了,步间时差要损失很多精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运行一下MACH自带的测试软件 看看你的笔记本运行在10K的时候能得几分。。。
电机是运行平稳了,步间时差要损失很多精度的

这个测试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测试在什么地方?

X:\MACH3\DriverTest.exe

网友C:
不同电脑是有不同的稳定频率
连续运行10-20分钟 听中间有没有偶尔的变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电脑是有不同的稳定频率
连续运行10-20分钟 听中间有没有偶尔的变声。

呵呵,我想弄个示波器来看看波形。TB上那种汉泰克的200M带宽虚拟示波器大约1700多,如果指标是真的,那么看起来性价比很高啊。
只是采样率才250M,和带宽不太标配。要真是200M带宽,那采样率再怎么说也得400M之上才行啊。

楼主:
在100kHz下,观察了几小时,未察觉到脉冲中断现象。在25k下就别提了,听声音就知道不行。
在100kHz下,虽然脉冲不中断,但是脉冲抖动还是有的。实测抖动如下面两图。中间那个不动的脉冲是触发脉冲。以此脉冲为参考,其它脉冲是左右来回晃的。

网友D:
等着看继续的研究成果,支持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着看继续的研究成果,支持楼主

感觉对于步进电机来说,适当的抖动不会有问题。只要抖动不达到整拍的量级就行。
有了抖动,相当于频域的频谱展宽。声音就不纯净了,不是单音。

网友C:
你这个波形是电机连续运转的波形?,为啥每2段之间有空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波形是电机连续运转的波形?,为啥每2段之间有空的时间

吼吼,是连续运转,但是你所说的1个“段”,其实是1个脉冲。我这是用长余辉功能测脉冲抖动。每个“段”其实只是一个脉冲。因为脉冲有抖动,所以在长余辉下,会叠加成一片,看起来就像一段了。

网友:
对楼主的Express并口卡非常感兴趣,不知可否PM型号和链接

楼主:
已发送。注意其地址和mach的默认地址不同。到设备管理器里查到地址后输入mach。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送。注意其地址和mach的默认地址不同。到设备管理器里查到地址后输入mach。

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我想弄个示波器来看看波形。TB上那种汉泰克的200M带宽虚拟示波器大约1700多,如果指标是真的,那么看起来性价比很高啊。
只是采样率才250M,和带宽不太标配。要真是200M带宽,那采样率再怎么说也得400M之上 ...

暜源精电 60MHZ 采样1G 1600左右 这个200M 是等效带宽 软件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暜源精电 60MHZ 采样1G 1600左右 这个200M 是等效带宽 软件处理的

我搞了个安泰信的号称200M带宽,500M采样的。就是上面图上那种。不知这200M是不是虚标或软件处理出来的。我拿它量100M正弦波,还凑合。

网友:
软件处理的 有规律 重复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