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手求助450前后抖动问题,尾巴上下跳

楼主(2011-11-18):
上次因为斜盘升降舵的舵机里的金属齿轮脱壳了,导致刚刚起飞到1米就炸了,唉,,,,

飞机的尾巴上下跳动,低速近距离看不出哪出问题了,飞机总点头,真是不可思议。
换了一个新的升降舵的舵机,看了也不是抖舵。因为之前的电机不给力,电机也换了新的了,kv3700加11T铜齿,第一次上传视频居然是求助的,唉,,,,,,刚刚传到优酷上,正在审核,不知道要多久。待会贴上来
哪位大侠看看怎么回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zNzUyODUy.html

楼主:
视频

不会贴视频,优酷的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zNzUyODUy.html老妈帮忙拍的

网友:
平衡下尾槳,連著尾槳夾一起平衡,大槳和尾槳不要上的太緊了。
保證2支槳鎖的一樣緊

网友:
另一个帖看了视频,不是转速低的问题,感觉什么地方严重不平衡啊

网友A:
这个问题会是陀螺仪的问题吗,如果摔机造成陀螺仪升降传感器虚焊或者不稳定损坏,应该会出现前后点头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会是陀螺仪的问题吗,如果摔机造成陀螺仪升降传感器虚焊或者不稳定损坏,应该会出现前后点头现象。

我用的是锁尾的gy401不是3轴的

网友B:
检查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尾巴!

检查不出什么来,

网友:
楼主真敢飞、、、地方这么小、、、、我的也碰到过点头的问题  调整调整螺距可以解决

网友C:
转速提高 螺距降低试试,我看着象转速低了。

网友:
横轴 主轴换掉 就好了

网友:
   明天再聊,晚了,腦袋不聽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速提高 螺距降低试试,我看着象转速低了。

空中那么跳,应该不是简单的转速不足问题

网友:
有双桨吧,

网友D:
LZV5,这么抖还敢室内飞,果然是老手
感觉是有严重不平衡,换换尾桨试试,还有检查尾桨夹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V5,这么抖还敢室内飞,果然是老手
感觉是有严重不平衡,换换尾桨试试,还有检查尾桨夹轴承

嘿嘿,因为工作,我飞行总时间才不道50起落,入直升机也就半年

楼主:
问题找到了,螺距大了,今天圆周航线时候撞高压线了,无语,就那么一排线还真准确,点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