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电机绕线的兄弟进来下

楼主(2011-11-18):
有个XXD2212 1400KV的
电机
烧了,想自己绕线,也看了些帖子,但还是有几个问题想请大家帮忙解答,1、2212的接法用哪种好?三角形还是星形?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2、1400KV是不是用5股并绕8圈(我买的线是0.21的)?如果要改绕成2200KV或1000KV的话分别应该几股并绕多少圈?3、绕一个电机大概需要多少线?谢谢

楼主:
没人愿意帮忙吗

网友A:
别过于计划成本,绕电机是种兴趣,是不能简单用成本来衡量。我的建议是有条件就多买些材料回来,因为之后的兴趣生涯你不仅仅只绕一次电机

网友B:
绕一个电机大概需要15元,谢谢!

楼主:
看来楼上二位都看错了,我问的是需要用掉多少线,而不是多少钱,呵呵

网友A:
记下原来有几圈几匝,什么接法, 简单计算下,假如原来1400kv是5股8圈,那么2200KV就是8股5圈,1000KV就是11圈4股,以上都是近似取值。至于3角型跟星型接法的区别就是3角 KV ≈星型1.77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