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飞小级别F3A油机如何?

楼主(2011-11-19):
现在在飞电动赛斯纳,之后打算上油机,先练习机,后F3A(50级以下的甲醇机,没米不玩高级别),想着节约米,就用天7来飞,但是有些人说这控飞不了F3A,说是自杀啊!所以在此问问大家,天7飞小级别的F3A怎么样?

网友:
呵呵。 我用天7 飞电直

网友:
可以的,有不少人用天7飞着油机。不过和进口控比起来,天7确实有一些差距,玩的时候安全意识加强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致有什么差距呢?

网友:
一般玩油机都用dsx7,t8fg,10cg之类的。天7也可以用,不过贵有贵的道理,就像汽车,宝马和qq都能上路

网友:
不知道差距在哪,没用过外国的,只知道中文菜单看着方便,很快我就全弄懂了,什么混控,线性、非线性混控编程,联动,等等,短时间内,统统搞定,要是不是中文的,靠,想都不敢想,咱英文底子薄啊,哈哈
天09S飘过

网友:
想玩专业的我感觉还是用进口控 ,英文菜单 虽然难懂但是这样好和国际接轨,如果当做一小好爱 就是玩玩的话用国产就无所谓了。

网友:
用天六II飞直机的飘过

网友:
用天7飞电直3D的路过

网友:
别说是用天7飞小级别的F3A甲醇油机,就算是用天7来飞汽油飞机,一样行!
不过,在这里提醒一下,毕竟天7的设计是基于入门级,所以,各方面的性能上无法与几千元的控相提并论!
经手过的天7控不下15台,有一点体会。
1. 不知道什么原因,部分天7控,打开混控功能后,舵机会出现抖动。关闭混空后,对应的舵机就不会出现抖动。出于需要保修的理由,自己不敢拆开来维修,应该是对应通道的相关瓷片电容质量存在问题导致。
2. 使用中,接收机的天线,最后一段细线部分,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断掉。一旦最后一段细线断掉,就意味着接收机的接收信号能力大大降低。所以,最好是一开始就用一小段合适的热宿管,把这段细线加强,并且要把加强部分,一直推进到原来的热宿管里面去,加一点点胶水固定住。
3.万一使用过程中,发现该细线已经断了,完全可以修复,没有必要购买新的接收天线。
4.为了安全起见,建议不要让飞机飞得太远,避免出现意外。自己的经验,一般不要超过半径300米。其实天7控,自己曾经飞到目测800米左右的距离,仍然可以控制。
5.要设置好熄火功能。

总的来说,天7控,不是飞油飞机的理想选择,但作为入门级玩玩,完全没问题!

网友:
原来用春天飞 油动教练机 现在用的 天7 感觉 问题不大!  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最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