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M电机问题,电机线线断了怎么办

楼主(2011-11-19):
请教450M电机问题,电机线里面的铜丝部分断了怎么办,问题是靠近电机的那一端,如图

网友:
这个要修复难度大,建议升级450MX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戏了吗?不想买新电机了!手里还有个冰峰的电机,要是不能就这个就不用了!

网友:
能修好,自己从新缠一下,漆包线很便宜,一个电机也就3元钱,千分尺量一下,可以买细一点(怕你手工不行,缠不进去, 的相同匝数,每个上相同圈数,第一层,从里往外,3圈,第二层从外向里,最里面不缠,2圈,6、7圈时向外,最后一圈收到最里面。这是一个。

网友:
红线开头,1柱缠完 缠4 完 缠 7 完事和下一组绿线拧在一起,再拿绿线缠8 完 绕到缠2 完缠 5 完事和下一组蓝线拧在一起,在拿蓝线缠6 完缠9 完绕到 缠3 结尾和红线拧一起,三个线头要留10公分。每组同一圈数同一方向就行。最好边上有个计数器,要不缠缠就蒙了。多了少了都不行,电调会发热。结果都会烧。一般高kv的也就7、8圈,低的多点。漆包线,最好没死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一层,从里往外,3圈,第二层从外向里,最里面不缠,2圈,6、7圈时向外,最后一圈收到最里面。这是一个

网友:
我也遇过电机断线的问题

楼主:
多谢zhenghs_2000 ,恐怕我还没那么好的手艺,手有点笨,有点复杂,以后有空了再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心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小时候帮过妈妈缠过毛线都应该会。其实没那么难,只是看着很复杂,简单的说就是一组线缠三个都是隔两个。第二组紧挨着就行。

楼主:
多谢,准备试试看,反正这个电机这种情况也不敢用了!

网友:
正好有个正当理由换新电机

网友:
自己可以修理,打开壳重新绕一下····

网友:
呵呵,还在纠结电机?看看我几年前的帖子,名字好像是: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电机

网友:
楼主换电机的话把那个坏的送给我把,感激不尽啊,小弟无米,正好450M有点问题,就底座和轴坏了,其他都好的。无米买新的啊。

网友:
楼主买尸体,买新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