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雕刻机正常工作时的噪音

楼主(2011-11-19):
最近准备搞台雕刻机,在坛子中发帖请教: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9867 得到了很多老烧友指点,在此一并致谢。
在搜索资料时,发现一个严重问题:雕刻机工作时的噪音。有位网友说大到邻居投诉、物业上门、JC叔叔请喝茶的地步,不得已只好卖掉。不知这位网友是否有夸张?果真如此,我就不敢入手了。我现在住的高层,本来隔音就不好。平时晚上稍晚点,楼上人家电视机的声音都能听到。
我的用途一般就是塑料盒开孔,单面PCB,做点木、塑料等小手工作品。不知道雕刻机做这些时的正常工作噪音有多大?请各位描述或评估下,谢谢!

网友:
这个跟机床结构,主轴,加工材料,进给速度等都有关系的

网友:
刀具不雕削材料时声音不大,PCB等尖刀雕类的噪声算是小的。

网友:
噪音问题很严重,自己玩首先要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小巧精致的机器是首选.

网友:
在家最好不要玩雕刻机

网友:
噪音不是很大,关上门在客厅,基本听不到,主要看您用啥样的主轴了。我用的是水冷1500W

网友:
啃钢机肯定噪音大得很!

网友:
电磨头做主轴的机机飘过,我放阳台,阳台就在马路边上,平时11点以后开机 17点以前关机,至今没投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准备搞台雕刻机,在坛子中发帖请教: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9867 得到了很多老烧友指点,在此一并致谢。
在搜索资料时,发现一个严重问题:雕刻机工作时的噪音。有位网友说大到邻居投诉 ...

你说你家能听到邻居家的电视声音,隔音效果也忒差了吧?至少也以听不见隔壁电视正常电视剧的声音为好,(电视音乐会、HIFI爱好者、摇滚乐不算)
然后你的雕刻机不能用电磨(廉价)、噪音大电机做主轴,怎么说也得弄个稍微静音的主轴
你可以用电磨测试一下,看电磨能开到多少万转才能引起邻居的反感,你就用这个噪音一下的主轴就可以了

雕刻机的噪音主要在主轴上的,步进电机的运转噪音不会影响到邻居

网友:
可以调速的,调到不影响的速度,当然是要牺牲效率了
如果再提高效率精度什么的,就考虑水冷电主轴吧

网友:
我在 34 楼上开铣床, 有时半夜工作都没人抗议,雕刻机声音应该更小一点,现在的高楼,都是框架加剪力墙结构, 隔音非常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工金属类会大点,当然也不是很大,和机器强度也有关,主轴不同也都不一样,

网友:
我在家干钢,从没人来找过
干PVC的时候,楼下反而用棍捅天花板
我至今没想通啊~

网友:
水冷主轴 要好很多

网友:
1.5KW主轴绝对扰民,楼房最好不要用,要想声音小换个功率小点的,邻居家人都能接受。另外雕刻机干铁时声音是较震撼的。可能会伴有其他杂音(砸门和敲天花板),如能接受,自便吧。

楼主:
谢谢各位!
我这也是高层,框架结构,但不知为什么不是很隔音。我经常在晚上11点以后听到楼上的电视声音。我自己被邻居投诉过两次:一次是在周末在家调450双桨,被隔壁邻居投诉“噪音施工”;一次是跑步机马达用久了震动大,孩子跑步时被楼下邻居投诉。
照这样如果使雕刻机,估计要被楼下竹竿捅天花板

网友:
邻居投诉、物业上门、JC叔叔请喝茶

若是安静的小区,肯定扰民了

网友:
用2手换过轴承的200W的直流伺服电机声音不大

关上门,可以通宵干。你要垫些缓冲在机器下面。吃刀要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