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器不会用啊

楼主(2011-11-19):
安装软件后能正常运行  就是插上USB后,链接上遥控器  没有任何反应,不能控制飞机(根本没有反应。本人新手,不知道怎么弄),急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还说一句 是esky的六通遥控器  用的软件是FMS

网友:
开电源了没

网友A:
标题

好象先要效应中立点然后调好通道控制才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先要效应中立点然后调好通道控制才可以飞

可以控制飞机了 就是那个通道太难调了,遥控器被我改成了美国手,主要是里面的线被我改过,感觉好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