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新45A电调 设置 求助!!!

楼主(2011-11-19):
入手一只花牌45A电调,油门加速很迟钝,想问下怎么把加速度改为急加速。

带的设置卡没这选项,说明书上的遥控器设置看不太明白。

请教下详细设置过程!

网友:
这6个选项就是油门加速度设置。
一把选到HELI MID 就可以了,如果你要超快速的响应,可以选择PLANE 里面得。
但是直升机的话,不建议!

网友:
HELI MID 反应很慢的,这个就默认的设置
如果想有正常的手感,plane slow就对了

花牌电调,缓启动和油门手感不可两得啊

网友:
一般开启缓启动的话,加速都会相对比较慢。
别的电调亦是如此!

网友:
30秒后 全功率。油门反应默认就可以。缓启动 只是辅助。。还是玩定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