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航可以在桨的旋转面上显示图案?

楼主(2011-11-19):
看到千红最近贴的3DX的视频, 其中夜航表演中有一个在大桨的旋转面上可以显示很多图案, 飞机在空中飞着, 桨面上的图案在不断变化, 很是漂亮! 想请教一下: 这样的效果是通过什么设备实现的? 哪里有卖这种设备吗?

网友A:
  你不如直接問千紅啦

如果可以變化的,應該是槳面有反光貼,然後機身有激光圖案射到槳面上!

估計是這樣,說錯勿怪 :loveliness: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呵呵! 看过这种图案变化的镭射光影~~

网友C:
好像两面都可以看到啊

网友:
 去看看聪明的一休 就应该知道什么原理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就是脚架上有投射灯,射到大奖的平面上,就和投影仪原理差不多,大桨就是投影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两面都可以看到啊

  祗要槳邊有透明的膠邊,當激光射到膠邊,
兩面都可看到的了,簡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看过这种图案变化的镭射光影~~

  你快快弄一套,下次上視頻陽台飛行時,更精彩!

不過千萬別給老婆知道,否則打死你,花錢 ,,,,,,,,,,,,,

网友:
没有看到过啊
LZ给个链接瞧瞧

网友:
上个视屏链接看下

网友:
桨叶上安装 LED就可以,快速转动后可以显示复杂的 画面颜色 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不如直接問千紅啦

如果可以變化的,應該是槳面有反光貼,然後機身有激光圖案射到槳面上!

估計是這樣,說錯勿怪 :loveliness:

非也。。。是大浆上LED灯泡发的光,原理象下面的LED棒棒。。。

网友:
投影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东西不知道大家玩过没有。一根棒子,里面有一排LED,手拿着一挥,图案就出来了。

网友:
14 15 楼正解,LED棒是可以编辑图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也。。。是大浆上LED灯泡发的光,原理象下面的LED棒棒。。。

  我說的那種應該比較安全,

你的這種,放那麼大的LED,不知會否射出來,或影響槳的螺距

网友:
 14楼正解
我以前玩过一种陀螺,里面有3个LED,3个灯的频率都不同,电量时间也不通,陀螺一转起来就能弄出很多图案。LZ所说的原理相同,不过要复杂得多

网友:
视觉暂留原理

网友:
是LED的 那对桨 特制的,差不多一台顶级空机价了

网友E:
还是LED棒的方案 容易实现 可行性比较高

网友F:
那是特制的桨,里面装有电池,led. 单片机电路板,然后固定桨的转速,至于说投影的,只能说你是天才,等你去实现它。

网友A:
 現在的科技發展到甚麼程度,甚麼都可能發生,
當你以為你已知道了最新,最厲害的科技了,
明天睡醒了,可能你已落伍了!
早前才看到視頻關於立體投影技術,
這些槳的效果,小兒科了

网友G:
以前發的視频, MS Composit 有得買
http://www.tudou.com/v/5Fy-_Jn3nD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