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涵道的效率问题

楼主(2011-11-19):
各位弟兄请问在不谈象真度的前提下哪种涵道的效率最高
如图
大部分涵道象真机的喷口 ,好像都是收口的(a),难道都要收口吗???

网友:
A的用来做矢量更有效率吧

网友:
 涡喷收口 模型像真也做收口吧

网友:
电动的没有燃烧过程,气流通过扇叶以后就无用了。所以
当然是排气口径大的阻力小,风扇推力高啊。但是请注意,在空气流量同样的情况下,小口径会提高气流速度,大口径会降低气流速度。

你见过那慢速的涵道吗?

网友:
应该是A吧,好像有个说法90%口径效率最高。

网友:
A 的气流速度快
B的效率最高
C的应该 是没什么变化,开口向四外张口,飞行阻力大,没什么实用意义
以上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