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650的飞行器遥控器的数据设置

楼主(2011-11-19):
我的遥控为了换机型不小心按了恢复出厂了,里面的数据都没有了,也乱了,希望大家教教我如何调650的数据.谢谢!我是天地飞
遥控器
!

网友A:
联系天地飞公司客服

网友B:
没看明白!!!  飞机数据没了 大不了重调!!!

楼主:
困难重重,
那650的飞行器。遥控数据怎么调的呢?可不会调遥控,那飞行器乱飞的总是炸,控制不住,希望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C:
我觉得吧,还是回去把遥控的说明书从头到尾看一遍,把各种名词都弄清楚,再回来才是安全的,问别人没用,只能自己理解 。

网友D:
飞控里面的数据,应该不会因为遥控器而改变的。

楼主:
哦,谢谢大家。我先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