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电机是是三相380的和电动车上的电机差不多的 ...
有没有一种电机是是三相380的和电动车上的电机差不多的外壳转的

楼主(2011-11-19):
有没有一种
电机
是是三相380的和电动车上的电机差不多的外壳转的
最好是带减速的有好位师傅看到这

网友A(2013-04-25):
有的,变频电机后面的风机都是这种,几十到几千W都有

网友B:
有一种皮带运输机上的电机就是你要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皮带运输机上的电机就是你要找的
对头,有的传送带山就用这种电动机,电源线从轴里面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