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的99坦克最远可以遥控多少米远啊?

楼主(2011-11-19):
请问一下,HL的99坦克最远可以遥控多少米远啊?

网友A:
恒龙坦克都差不多,十多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你的HL是水货啊 10多米?难道你的是1:24的

网友:
不只10多米哦   我觉得原装的话50米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恒龙坦克都差不多,十多米吧

不是吧,我的是虎1全比例塑料版,把坦克上的天线插上,遥控的天线拉到最高。跑了60米还没什么问题,
再远就看不到了,没什么意义

你的坦克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我的也不止十多米……
但坦克真的没必要太远喇!

网友:
不好说!我的豹子大约45米左右,小三只有15米左右,我拆开后把接收板对调,发现是接收板的问题,产品批次不一样,距离不一样!

网友B:
天地飞2.4g的遥控距离是多呢

网友(2012-02-07):
我测试过 只有50米左右 再远坦克就不动了

网友:
FM类遥控,距离很容易受周围信号干扰,我楼顶有个移动的天线,我所有FM控被干扰,都是10米左右,换2.4G以后正常...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2.4g的遥控距离是多呢

700m以上

网友:
官方说的是20-30米

网友(2013-05-11):
50米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