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发动机 不着火请高手看看 怎么弄能着火

楼主(2011-11-19):
这是原帖的地址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0403&extra=page%3D1
这里人多 帮忙看看 谢谢了

网友A:
先看看发动机是否有缸压,没有的话直接拆开检查缸桶、活塞、还有环!如果像你所说应该是环和活塞粘死了,清洗一下就OK了

楼主:
奥 知道了 谢谢兄弟赐教 拜谢

网友B:
无他,纯顶,拿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