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丝杠最细可以做到多少?

楼主(2011-11-19):
梯形丝杠2mm导程的最细可以做到多少?300mm以内保证垂直度的

网友A:
目前看到一种修边机使用梯形丝杠,目测直径在6-7毫米吧,具体多粗没量。这个没法做出正圆的梯形螺母,所以配合的螺母是半弧的

楼主:
这么细的梯形丝杠有人可以做吗?比如8mm直径 2mm导程,300mm的

网友:
我见过8毫米的

网友B:
我见过3mm的,光盘驱动器里有,导程好像是2mm

网友C:
我买过几支8mm的,滚压的,质量很好回差又小,长度300mm,螺母上带斜轮,当时买时7元一支,现在涨价了。

网友:
忘了说了,螺距比较大,原来也是做雕刻机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看到一种修边机使用梯形丝杠,目测直径在6-7毫米吧,具体多粗没量。这个没法做出正圆的梯形螺母,所以配合的螺母是半弧的
导程在1毫米,见多很多瑞士铣床的小型体形丝杠,10毫米导程在1毫米的,估计8毫米0.8毫米导程的也能做出来,但是没见过实物,目前看来1001已经是非常小巧可靠的了,再细的话匹配的螺母实在难加工。2毫米导程目前最小应该做到14毫米吧。可能能做到12毫米,再小就不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3mm的,光盘驱动器里有,导程好像是2mm

差不多是三毫米

楼主:
淘宝有卖的吗?1001的就可以,当然0801的也行

网友:
请问淘宝哪里有M12的丝杠配法兰螺母卖?有的请站内PM

网友:
3毫米应该有

网友:
我使用过0401的滚珠丝杆

网友:
淘宝有1204的滚珠丝杠

网友:
打车请教梯形丝杆的螺母是怎样做出来的?有这样的丝锥么?还是必须用相应的内孔车刀?
铸造行不行?
用铝水浇在丝杆上,边上围个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几支8mm的,滚压的,质量很好回差又小,长度300mm,螺母上带斜轮,当时买时7元一支,现在涨价了。

介绍一下哪里有卖?

网友D:
市面上能拆的最小是锥度器上的,06004,就是螺距0。4MM。T形丝杆做好后,可以让厂家做个丝锥的,你自己用铜攻多少螺母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市面上能拆的最小是锥度器上的,06004,就是螺距0。4MM。T形丝杆做好后,可以让厂家做个丝锥的,你自己用铜攻多少螺母都行

是线切割的锥度头上的丝杆吗?
那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3mm的,光盘驱动器里有,导程好像是2mm

对!但用放大镜看了一下不是车出来的是磨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