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自己制作喷砂机的兄弟

楼主(2011-11-19):
有没有自己制作喷砂机的兄弟,最近准备弄个铝件,阳极氧化,但是效果很差,据说在氧化前,最好先喷砂处理。。

用普通装修的气泵,和喷漆的装备能不能改成喷砂机。。有知道的请指点下,谢谢。。

备注下,用原料试过,很光亮,颜色很难看,我想要那种磨砂的样子

网友:
准备弄铝件.但效果很差..据说要喷砂....

你说的效果差..并不是你真实的感受..也是据说的,是吗?

按我的理解.喷砂可以有效掩兽铝件的刀痕...如果铝件本身就是没有刀痕..

甚至是抛光过的...直接氧化出来就是光亮光亮的....我倒喜欢这种效果

网友:
不行 那个吹的力量很大 ,并且个人没有必要这样做啊 ,我们本地喷沙很便宜 ,一般就1元钱一件,不锈钢贵一倍

网友:
喷砂机确实很简单。 哈哈 我们厂都是电焊机师傅做的。 做了3个了, 气泵 涡轮风扇加个开关 玻璃珠。 就开工了, 都是喷大大铸铁件 效果很好。

网友:
有喷砂机的飘过

网友:
我这有喷砂桶和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先把原料锯了点,然后搞的氧化,效果不好,非常光亮,我想要那种磨砂的感觉。。

网友:
亚光非常不错的,好多液晶电视的边框贼亮的,总感觉不爽。(个人喜好的问题)

网友:
我用饮料瓶装沙摇了摇。

网友:
喷砂机确实很吸引人。希望大师指教。。。。

网友:
弄个圆桶,焊几条筋,灌半桶细沙,慢慢转几十分钟,这样是不是更简单?
最好再加上振动,国家地理这段时间放的“制造的原理”里面很多都有这么一道工序,不过它们用的是陶瓷块。

网友B:
大风吹过,
顺便带起了一把沙。
风夹着沙,
打在了光洁的面上。
瞬间,
光洁变成不那么光了,
当光芒逝去,
剩下的只是满目疮痍。
             ---7KH

网友:
喷砂机沒做过,不过很简单.一般要0.8以上的汽泵,砂罐,喷砂枪,箱体等.百度捜下很多的.砂罐下有囗通过压力管接喷砂枪,汽泵用汽管接喷砂枪.利用虹吸原理吹动金刚砂.其实不用这样麻烦用抛光轮抛下光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风吹过,
顺便带起了一把沙。
风夹着沙,
打在了光洁的面上。
瞬间,
光洁变成不那么光了,
当光芒逝去,
剩下的只是满目疮痍。
             ---7KH

靠!太有诗意了.
有空把你诗里用的工具给你看看.

网友:
买个喷沙枪,好象是几十块钱,然后用铁皮做个箱

网友:
很想做一个,淘宝上 有喷砂粉,不知道选多少目的,知道的朋友介绍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牛过头了啊7kh1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东西我们单位有,主要是去除气割毛刺的。,,我觉得滚筒并不太合适,因为单凭沙的流动。很难做出那样的效果啊。。

网友:
很好做的

看图

网友:
箱子上的玻璃适用于观察喷砂状态。 上盖打开可以放入工件。  那3个洞洞两边的是把手伸进去操作用 。中间那个洞洞是喷砂枪的胶管引出到气泵

网友:
对了那三个洞洞要装上套袖(可以用废的裤子的裤腿改造,一头装上橡皮筋。让口上带松紧。另一头固顶到箱体上。胶管。还有双手伸进去。由于有弹性。里面的粉尘不会跑出来

网友:
看见 一种带着水 带着沙的

网友:
箱内可以加装照明灯。不过要有保护罩。

网友:
我用塑料箱D了一组喷砂,明拍照!

网友:
这个喷砂  估计气泵 流量要大些,

网友:
气泵是浮云,几百块的根本不耐用,个人感觉整个好的吹尘器更合适。

网友:
喷砂枪淘宝上多的是,价钱也不贵。就是不知道要选什么型号和规格的。哪位老师能个指点指点。先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