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的仿和风EPP大飞翼制作过程

楼主(2011-11-19):
先上个完成图
1、先把横向加强碳管插入机翼定下位。

2、特别做了切割的模板,保证尾部切割效果

3、中控仓也要加工一下。
先画线

美工刀切割

ok 了

4、重新设计的弹射钩,弹射位置距离前缘翼尖190mm。

孔是套在横向加强碳管上面的。
粘接的位置是这样的
完成后把多出的3mm玻纤棒去掉
完成后中控仓会有少许凸起,不影响设备暗转就没有做处理。

先把舵机搞定。
先换个新刀片这个很关键,关系到最后的效果。用旧刀片容易搞的像狗啃的一样。
开始切了 还是有些技巧的 尽量用 划、切 ,要切透机翼。
全部切下来 留着还有用哦
把切下来的EPP 减去舵机的厚度
把剩下的EPP再按照原来的位置填回去502粘一下。
还有点EPP需要切一下
调整好舵机角度,用热熔胶粘舵机
组转一下
拉杆用的是2mm玻纤棒,舵机尽量靠近副翼的中间减少副翼扭转
无缝副翼”的制作请参考我的另一个帖子
安装副翼松紧度我是这样弄的
副翼和机翼中间垫上2层纸再固定粘接副翼,最后把纸抽出来,这样松紧度就刚好了。
舵角我是做成可以套在副翼加强碳管上的,所以要先把舵角插入副翼然后再把碳管穿入副翼的加强槽里面。这样拉动舵角就是同时带动碳管一起转动了
下面把EPP电机座粘上去还有两侧的加强层板、以及木质的电机座。
机翼加强是6mm的碳纤方管,加强槽里面多弄些胶水(我一直用的是“哥俩好500强”),压入碳管找好水平,放上一个晚上就ok了。
机翼横向加强碳管也是这样弄。
机翼对粘的过程忘记拍了,不过那个很简单的。基本不用教都会的。
机翼翼尖还有防磨的也粘上去。

楼主:
首先确定全部设备的位置 然后通过调整电池的位置调整重心,这个副翼重心是在前缘后282mm

还是按照切割舵机的办法把电池位置的EPP全部切掉。
画线去掉电池厚度,我是有多去掉了2mm 这样电池底部可以粘上2mm的层板

这个必须竖直的切保证切割面尽量平直 没有凹陷或者凸起

切好了

EPP底部还要切掉一条,以便放下魔术扎带

弄好之后在按照原来的位置粘接回去

还要烫个洞,把T插穿过去

电池安装好了

下面是关键位置了  摄像平台
用激光机切了2块层板 适当位置画线

全部切掉

留下部分EPP

粘上层板 挖孔

反面去掉一条后 也粘上底部层板

机翼上多抹些胶水

原来位置粘回去 底部去掉一部分是因为固定螺丝比较短

底部出现的空洞在用原来切下来的EPP填回去

摄像平台完成了

中控的盖板 空间够大哦

基本完成了

飞翼底部加强的碳管不小心弄的有些短了

网友:
明天继续看

网友:
不错。

卖的是需要玩家自己粘还是你都搞好的?

网友:
两个鸡翅是买来的吗?

网友:
好飞翼啊,帮顶

网友:
 哇哇哇,好用就买

网友:
不是仿制,我们不知道人家的翼型,只是按照差不多的尺寸,做了一个我们自己的飞翼!~

网友:
好啊!好贴!我正在组装正好参考!

网友:
关注可拆卸程度

网友:
这个安装帖子太有必要了

学习一下

网友:
有道的东西就是好啊,顶一个,祝生意兴隆

网友A:
太大了  不可拆的比较难带啊
考虑下做成可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大了  不可拆的比较难带啊
考虑下做成可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大了  不可拆的比较难带啊
考虑下做成可拆的

有道理,大了,不好装车····

网友B:
已经按照老道指导的办法装好大黑飞翼了,遗憾的是舵角有一边装错位置两边不一致,嘿嘿。还有老道没给弹射钩啊?下周再装大白飞翼。

网友:
可拆就好了

网友:
米人啊,眼馋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大了  不可拆的比较难带啊
考虑下做成可拆的

对插的也做过,只是没有完全达到预计的强度,还要改进。

网友:
漂亮,仿得青出于蓝啊

网友:
有道师傅做事真细致

网友C:
口水一地啊

这场大雪下的,耽误快递了,不然今天应该收到飞翼了

网友:
对插估计很难,一般车放的下是肯定的。

网友:
 有道大哥,这个接收你最远飞过多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按照老道指导的办法装好大黑飞翼了,遗憾的是舵角有一边装错位置两边不一致,嘿嘿。还有老道没给弹射钩啊?下周再装大白飞翼。

怎么看着这个舵角位置不太对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场大雪下的,耽误快递了,不然今天应该收到飞翼了

呵呵,你也来了架大飞翼啊,恭喜恭喜!赶紧装啊,过两天一起比翼双飞,哦,是比翼多飞啊

网友:
LZ为人热心、耐心,真诚,真是个好人!顶!

网友:
手艺人!看着活做的,佩服。

网友:
强烈支持,入了一架,做工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