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配天地飞6A关于控设置问题

楼主(2011-11-19):
N6飞控中位,油门行程,解锁,都没有问题,可就是控的任何通道都没反应,有用N6配天地飞6A的兄弟,麻烦说一下控的一排小开关应该怎么设置,如果我设置没错的话那就怀疑是控的毛病了!

楼主:
希望高手解答,让小第少走弯路啊!

网友:
我是天6的控

链接就是1234通道直接和飞控板1234链接~

网友:
补图

这个应该很清楚了

图来了

图来了

楼主:
再问一下,就是遥控器的通道怎么设置,
还有2,3,4通道就单接一根正级的线就行吗?

楼主:
我设置的把所有混控和反向都关了,就是小开关都是向下,可还是不对?不知道原因出在哪?

网友:
对呀!

只要链接一个通道的电源线就OK了~我的遥控3通道是反向的~开了3D模式~也就是着两个是再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