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g/ 平方分米翼载 怎么飞?

楼主(2011-11-19):
能飞么? 电固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看图

网友B:
这得多大动力啊,你至少说说机型与动力啊

网友C:
初步估计起飞速度要达到200KM/小时。

网友D:
 ,我做的都在30左右

网友E:
当倒蛋飞就得了

网友F:
这么小的翼面,你这个是飞 弹吗?
陈伯

楼主:
是一百五十克 母鸡 一米翼展 双发 矩形翼 前掠六度 上反四度 翼前最厚六厘米 求指点动力配置和起飞速度

网友G:
能飞,起飞速度70km/h以上

网友H:
 也不是很大的,只要动力足结构强。飞是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I:
歼十战机重约10吨,翼面积10㎡。约每平米1吨,折合每平方分米为10000克,你这个算轻的了。

网友J:
楼上的,真飞机和模型根本不能比。
红箭的真飞机推力只有0.3,可是他能垂直爬升。
靠的是惯性,靠势能转化为动能。
模型飞机就不行了,空气密度没有改变,模型飞机的惯性不大。
哈哈。

网友K:
主翼荷载大于50g/ 平方分米就不大好飞了,你弄到250g/ 平方分米行么?

网友L:
我想知道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网友I(2011-12-19):
飞机是铁做的。

网友M:
150G 1M翼展
机翼宽1cm?
那才150g/m2啊……
而且展弦比到了100这种夸张的数值
LZ计算错误,鉴定完毕

网友N:
我的翼荷载是350g每平房分米

网友K:
原帖由
阿刘
于 2011-12-20 16:24 发表
我的翼荷载是350g每平房分米
每平房分米是多大?该不会有每楼房分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