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尾槽怎么加工

楼主(2011-11-19):
想加工个快换刀架,加工燕尾槽有哪几种办法?现在只有一个车床

网友:
线切割比较现实

网友:
铣床成型刀铣!车床做不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切割光滑度如何?

网友:
线切割   燕尾刀铣  刨床刨都行
只有一个车床干不了的。
还有用手工锯挫成型再刮研也行, 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网友:
线切后光洁度不高,可以拿细目砂纸后面垫上细窄铁板研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慢走丝能给你满意的精度和光洁度!但价格会让你谨慎考虑。。。。。。
快走丝会给你满意的价格,但看到一愣一愣的切割痕迹会让你的蛋剧烈不适。。。。。。。

中走丝是不是在精度和价格之间的平衡点?

网友:
我用球头刀铣过燕尾槽

燕尾是用几层斜板拼出来的,斜面用球头刀和数控铣出,然后组合。
不过是PVC材料的燕尾,哈哈哈!
但实际效果也不错。

网友:
看锯神的贴,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