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有舵机的那个可否用小电机?:

楼主(2011-11-19):
Y3有
舵机
的那个可否用小
电机
?:

网友A:
或许可以,要试了才知道。一般情况下估计不合适。在悬停的时候,这个电机,推力与重力线有夹角,需要提供更大的推力。除非电机本身与机架的质量比很高,换小电机重量变小,让整机重心向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