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九鹰320A,飞行时间只有2分40秒左右。

楼主(2011-11-20):
新买的九鹰320A,飞行时间只有2分40秒左右,基本只作悬停动作,无暴力飞行,飞行声音比260A大很多,用充满电的原厂150电池。刚开始飞,动力要60多才能正常飞其他悬停,然后很快动力就要到80,……100%才能悬停,接着就慢慢下坠。取下电池用在260A上,还可以飞3分多钟。各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么?
今天又发现新问题,舵机上下动的时候,同舵机大齿轮相连的那个细长螺钉丝杆也上下活动,两个舵机都这样,我原来的260飞了很久才发现有一个舵机有这个问题,难道我买到翻新货了??还是九鹰的质量就这么“好”?

网友:
100%才能悬停是不是早都放过了,看看机子大齿呀什么的地方安装有没有问题

网友:
原厂电池满电悬停6分钟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我的两架260A,其中一架5,60油门飞的高度,另外一架40左右就可以,换过电机还是那样,整个架构拆了检查,各种固定的螺丝都毫无问题,奇怪,不过飞行时间两架机都相同,奇怪! 和楼主基本不同,我只是说说

楼主:
我用320A只能飞2分多钟的原厂150毫安时电池,飞我的老260A,结果非常好,260A可以飞8分钟以上。说明电池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是320A哪里有毛病,刚刚才买的320A啊,超级郁闷。
另外还发现320A有个毛病,重心偏后,机架却靠前,着陆是容易往后倒,尾桨打到地面,这九鹰怎么设计的??要么把尾翼下面加长点,要嘛把机架挪后面点,都不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看LZ的意思,这9鸟还真有点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320A只能飞2分多钟的原厂150毫安时电池,飞我的老260A,结果非常好,260A可以飞8分钟以上。说明电池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是320A哪里有毛病,刚刚才买的320A啊,超级郁闷。
另外还发现320A有个毛病,重心偏后,机架 ...
后面这个问题没错。我是吧尾部下面那段加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