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450C平衡仪版斜盘舵机行程不同步

楼主(2011-11-20):
 新手搞不懂 固朗450C平衡仪版斜盘
舵机
行程不同步。有2个是同步的还有一个行程直走另外2个的一半都不到,换过通道不是舵机不是通道的问题。 请大侠们 帮帮小弟

网友A:
应该是控的设置问题了,因为我也是新手,对这个控也不是很了解,是试着把6。4 双比率和6.11斜盘混控调整看看,调试前记下原来的数据,有备无患。兄弟,你换了冰人的外丝横轴没,我看了下,要换的话大浆夹得换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