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悟空失控

楼主(2011-11-20):
刚刚看到群里疯狂的大雨说的失控情况,我也来说说
悟空飞控失控本人遇到过二次。
第一次是升级S.bus接收机,在软件中设置到所有数据试飞。姿态起飞正常切GPS模式后俯仰、横滚失控,切回姿态正常降落。重新连接电脑发现我的三个状态设置位置不对就切换到姿态是蓝色的,经过调教恢复正常,继续试飞但切到gps状态继续失控。再重新连接电脑发现我的三个状态设置位置还是不对仍旧是切换到姿态是蓝色的,另外二个状态灰色。再次调教遥控器该通道的高低值到最初的位置恢复正常,之后飞行一切正常。
第二次是升级4.2后发生的失控。升级4.2后飞机试飞悬停后俯仰、横滚失控就油门可控,最后降落在小树从中(还好就损失4支桨)。连接电脑一切正常。壮胆试飞一切又恢复正常到今天。

明天还会发生吗?不知道。。。。。。。。。。。

希望大疆对失控现象加以分析,希望能解决。(我的遥控T8FG 6208sb接收机)

还想说一下悟空作为航拍飞控最好在飞控上能自定义一个输出能让我们遥控输出控制相机或摄像机。以前用普通模式的接收机没这个问题,可以利用后面的几个输出。现在用s.bus的接收机这样确实很舒服,但是用6203通道总线接收机,这样就没办法通道遥控输出控制相机或摄像机。如果还是用有8个通道的s.bus接收机的话是不是太浪费了。

网友A:
每次固件升级之后,应该把所有的参数的默认值都重新写入一次,否则可能是一个随机数,需要特别注意。有些用户可能升级后没有重新写入参数就直接用了,产生一些问题。 DJI工程师以后也会在发布新版本的时候,给出一个更加详细的升级步骤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固件升级之后,应该把所有的参数的默认值都重新写入一次,否则可能是一个随机数,需要特别注意。有些用户可能升级后没有重新写入参数就直接用了,产生一些问题。 DJI工程师以后也会在发布新版本的时候,给出一个 ...

我每次固件升级之后,把所有的参数的都重新写入一次。这个是必须的,我每次也是这么做的,而且是在室内手拿住试验后再飞的。

网友:
悟空失控就念紧箍咒

网友:
猴子 会头疼发疯的 呵呵

网友B:
猴子发疯就想杀了唐僧。

网友C:
关注一下,很早以前也碰到过一次,自动反航停在起飞点上不下来,最后切换手动才下来

网友:
念紧箍咒就听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注一下,很早以前也碰到过一次,自动反航停在起飞点上不下来,最后切换手动才下来

是啊,我看到 别人也出现这个情况,dji要重视啊!!!!
朋友的dij电压保护回航了,结果到起飞点上方就呆着不下来,
低压保护是3.6V,而他的电压警报器是3.4V。
鸡鸡悬停不下来,结果电压警报器响起来了,赶快切换手动模式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猴子发疯就想杀了唐僧。

這個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快念紧箍咒~

网友:
小帅

每次升级完之后,参数最好是重新设置下,检查清楚了再起飞~~    关于你们说的失控返航回来之后无法下来,这是因为失控返航是进入了另外一个模式,是不受你遥控信号控制的模式,你要重新控制飞行器,必须切到你能用遥控信号控制飞行器的模式,例如,手动模式,姿态模式,GPS模式(前提是必须先经过手动模式)。。

网友:
为什么升级一次就一定要重新折腾一次?难道不能搞一个数据备份和恢复功能吗?太折腾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