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失控了,当时绝望的心情旁人无法体会。

楼主(2011-11-20):
wkm失控的情况我到今晚位置已经是第3次了。在们一次一次来说。
第一次是周日在奥体中心为了向其他模友证明飞控的nb,gps下红灯全灭后起飞前推到离自己不到100米左右的地方高度2米左右。关控,几秒后执行返航程序。飞机爬高到20米左右的高度一会开始返航。问题出现了。一边返航一边爬升到起飞点一般的路程已经爬升到了100多米高,快到起飞点的时候已经爬升到一个小点了。看不清姿态,了旁边的模友有望远镜的,拿望远镜看告诉我姿态,马上开控,手动降下来。下来后还用着块电池又试了一篇关控返航,一切正常。当时坛子里有大嘴还有玩直机的adam在场。隔天周一联系dji,他们专们负责返航的工程师给我打电话后了解了详细的经过,没有结论!固件好像是3.6.
第二次,上周2白天,在我家附近飞,开始很正常飞了3块电池,第4块电池飞了5分钟后悬停中对尾状态下,飞机向右横滚方向快速飞走,遥控横滚想拉回无果只好推到100%的油门想把飞机拉高赢得反应时间,但是也没有反应,好在非常的右边是地铁4号线的维修和停车房,场地很大。我只好飞奔追过去。马上关控飞机就悬停在离我200米左右远的空中,好在我的航向灯很亮能看清姿态。周围有很多树怕返航撞树就马上开控。将飞机控制回来。心惊肉跳!绝望了一次。固件4.0
第3次,就是刚才,我新买的r6203sb到了,晚上就把r6014hs给换掉了,固件也升级到4.2,家里不上浆测试没问题后,就出去飞了,前2块电池很好,第3块电池飞了4分钟后突然飞机向右侧飞偏,马上用横滚想拉回没有反应,飞机还自己从对尾转航向到对头,并且向机头方向飞去高度20米左右。我遥控器的油门没反应拉小到底也没反应。俯仰横滚都没反应,只有快速蹦跑追赶。期间切换模式也不行。绝望中关控飞机过会就返航,但是越返越高一看不对只好马上开控手动控制了。这会看清楚失控中指示灯是2白一紫。当时再度绝望!心里想要真的飞走了千万别炸到人,千万!
我是futaba 10cg的控 前2次是r6014hs的接收机,今晚这次是r6203sb的接收机,都是原厂的。请dji 找找可能的原因,尽快加上本机飞行数据记录和数传电台电脑端的飞行数据记录功能以便找原因。我说的是经过不是结论。我想管这个叫失控没什么不妥吧!

网友:
深有体会

楼主:
我的习惯是gps下红灯不灭我不起飞。

网友:
体会过一次。。。。。。。油门几乎拉到底没反应,根本不下来,最后解决方法,关控

网友:
不管是控的原因也好,接收的原因也好,飞控的原因也好,希望尽快找出原因。
xa也发生过很多例类似的例子,不过xa的关控也木有反应

网友A:
有一种可能是GPS安装的角度发生的松动而导致安装方向有大幅偏移。
白灯两闪是姿态计算出现误差,比如gps天线方向不对,或者震动非常大等等。应该检查出问题再飞。

网友:
没准儿我的飞控当时也是失控了!你这么一说我才觉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8177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有这个可能,但是震动跟高度计算有没有关系呢,为什么回航往高处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可能,但是震动跟高度计算有没有关系呢,为什么回航往高处跑

楼主:
我因为偏航的厉害所以按照dji的要求把gps天线往左转了了一定的的角度。

网友:
刚刚入手DJI的悟空M,看着你们的议论,我是越看越怕!射桨  失控,还有什么???

网友:
这次不是BIU------BIU-----

网友:
期待筋斗云等出来后,等等现象均会烟消云散。

网友:
强烈关注,我的刚试飞几次,还 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回航半路会跑掉,我又不是没有说过,这下你自己碰到了吧

网友:
还有可能是GPS信号突然恶化,以前FPV的时候遇这样的,GPS信号突然恶化,关控自动回航飞机根本就找不到北。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后一次飞机飞回来了没?

网友:
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DJI一直不出记录仪呢?

上次试2834电机时,用1238桨,刚推油门,有一只电机明显转速很慢,机子向一个方向倾斜,好在没有离地,这时遥控打杆作用很小的,没有办法控制,结果发现是桨有点大了,电机加速不同步,这种情况也不是经常出现的。四轴不像电固,四轴每一轴都有电机,电调,桨,还有飞控部分,外部环境,风、信号、GPS卫星,其中一个环节有情况,模友怎么发现呢?涉及的控制环节很多,从中分析情况比较困难,还是请DJI尽快出记录仪,方便模友自行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可能是GPS安装的角度发生的松动而导致安装方向有大幅偏移。
白灯两闪是姿态计算出现误差,比如gps天线方向不对,或者震动非常大等等。应该检查出问题再飞。

我的飞机调整得很稳了,没有很大的震动,可以看我的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7761&extra=page%3D1,gps由于航向不直前进往右偏所以往左转动了一定的角度。

网友:
首先祝贺楼主, 有了一二再而三的锻炼心理素质的机会。
这样惊心动魄的事情暂时没遇见。但在GPS模式,红灯全灭下遇到莫名的不定向漂移还是有的。后仔细想想都是有原因的。
  1、周围有密集的高层建筑(30层以上,相距不到100米)
  2、周围有大面积、大体积的金属(集中的天然气管道【配气站】、工地的大型机具)
  3、周围有电磁干扰(在某个仪表厂附近飞行)

另:   WKM到手已经3个月了  还从来没有试过自动返航功能 怕怕

网友:
刚刚亲眼看着朋友的悟空飞跑了,那个心里难受呀,我非常能体会朋友当时的心里,我倒现在心里还有点郁闷着呢。

网友C:
最后结果是飞走了?

上次第一人好像找回了。这个成飞走第一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结果是飞走了?

上次第一人好像找回了。这个成飞走第一人了?

刚才问了,没飞丢,关控后自动返航了,返航过程爬高,然后切模式手动降下来了。。。和第一次的状况很象

网友:
   看来还是没有第一人出现。

返航过程爬高 感觉还算正常。不过不在现场 不知道爬多高。

能否把整机照片贴出来看看。 包括内部布局。

网友:
我也是,深有体会

网友:
建议LZ去你经常飞行的地方重新校准下指南针~~之前有个兄弟也是说经常出现朝一边飞走的情况,后来重新校准了一下指南针就都好了,不知道是不是LZ飞机是不是经常闪白灯。。

网友:
我重来不相信6千多的东西 GPS定位返航 有多么的可靠  其中的问题太多了 太多了  尤其是GPS信号 就算周围空旷无比 大气问题 空间干扰问题 一样会时不时的干扰GPS信号的 尤其是这种民用产品。所以 所以 我重来不用自动返航 尤其是无故玩弄自动返航 所以 所以 我重来不超视距 玩WKM 应为应为 高空中的 气流 扰动 不是小小四轴可以对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也别不相信,做得好还是比较靠潽的。

网友:
怎么没有第一人出现,我亲眼看着我朋友的飞走的,我陪他找了几天了,已经完全没希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再玩就搞双向接收机把

网友:
我的8轴也出同样的问题。
不过不是跑偏, 今天飞到大约 30米高吧,自已往一边就跑了,急忙中弄了半天才控制回来(反正8轴肯定不对)

还是在面前悬停时,大约每过5分钟,飞机会自已向右转一次,转动角度约 40到60度

网友:
今天试过了, 出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关控不回航,只悬停多少秒都不回。GPS模式
飞出去100米多不到失控,竟然直升回航。 每次到那里都回航,但怎么关控却不回航啊?
  我的是t8fg 考  这是什么回事啊

网友(2011-12-21):
您好,会不会是失控保护的设置没设好?具体情况请联系我QQ2359928496我们一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