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安装时舵机尾翼舵机安装座太小怎么办?

楼主(2011-11-20):
各种舵机都试过了

网友:
用小刀修一下就好了。。把孔挖大些。

网友:
呵呵~~~不是问题的问题,用刀修呀。

网友:
放弃那个,直接舵机后置

网友:
用刀修呀。

网友:
根本不用这个,麻烦,直接把后面2个舵机装在水平翼上面,方便,动作也更精确。不过前面要加配重,用2个3S,2200电池,重心正好。

网友:
放弃那个,直接舵机后置

个人意见:
LZ不要直接舵机后置。
应用小刀修,简单。
如直接舵机后置,前配重、调重心难度高,不宜新手。

翼龙要简单轻配才可慢飞易控耐炸...才适合新手。
如配太重(用2个3S 2200电池),主翼载重大量增加,
飞行速度要很快才够升力留空...难控,新手易秒炸。
加重机体令炸力倍增,对机体损伤极大。

陈伯

网友:
楼上说的很在理!

网友:
动手用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