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V控的选择,2.4G?功放?72M?请前辈赐教!

楼主(2011-11-20):
我想换一个一个控,把入门控换了!不想把一套FPV设备炸了!
不是主要飞FPV,还在飞固定翼,以后还想飞简单的电直!
但是飞固定翼,飞电直还是2.4G的好些吧!
但都说FPV还是72M的好些!

我看了网上的72M功放,说2.4G的加了72M功放之后和72M的遥控信号是一样的!

1、我是不是只要买个带高平头的2.4G就可以了?
2、是不是接功放要把2.4G的高平头取下来?
3、要是是那种原生的2.4,取不下来可以用功放吗?

其实还有很多没明白,先问这些,望高手赐教,可能这问题很不专业!

网友:
哪有卖40M的功放呀

网友:
72M功放首先就不能接2.4G上。。。

网友:
2.4G好些

网友:
如果控用2.4,图传用1.2,那样会有问题么?

网友:
回答楼上,没问题

网友:
我也想知道,2.4G 、72M 那个更适合FPV

网友:
注意不要飞到基站上面就行了
再NB的控飞到基站上面都是找屎

网友:
2.4G 是可以用在72的功放上的

网友:
天8或天9,2.4G72都能满足你,那种适合你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2012-04-19):
控和图传都2.4G。会干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