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冷了,做了了烤火的东东!

楼主(2011-11-20):
天气冷了,天天裹着被子上网,很不爽啊。想搞个烤火的东西,跑去商场一看,电热器少则几十,多则几百,太坑爹了!想就这么个东西,至于这么贵吗?想想自己D一个得了,于是马上行动,跑去小店里买了根发热管,400W的,10快钱一根。回来的路上捡了块中密度板,大小刚好合适做底板。呵呵,不错!
回来翻出一些“垃圾”,凑合着用了,马上动手!
由于工具及材料有限,做出来的东西比较粗糙,在这里献丑了,还希望大家别笑啊!
话不多说了,见图说话!!
图的大小好像有点大,只能一张一张的发了,大家见谅了!

400W,10块钱,发热量不错!

400W,10块钱,发热量不错!

楼主:
中密度板,比较软,做底板还可以凑合了

楼主:
家里翻出来的“垃圾”

楼主:
工具被朋友一股脑全解剖了,没还回来,家里只有这些个工具,只能凑合了!

楼主:
把固定灯头从中间破开!两个螺丝钉拧上!

楼主:
把发热管放上去看看,合适

楼主:
细节部分,打孔

楼主:
家里以前剩下的一截有点电视线,剥皮,取铜丝!!

楼主:
做反射板,护罩

楼主:
捡了一个木条,做了底脚

底脚上削了个缺口!

底脚上削了个缺口!

缺口部分嵌进中密度板上,防止钉钉子的时候,中密度板破开

缺口部分嵌进中密度板上,防止钉钉子的时候,中密度板破开

楼主:
注意到上面两个半圆的东西了,呵呵,就是上面的那个,是个大号矿泉水瓶盖,用来覆盖灯头的!

楼主:
测试下, 不错,热度还好!!

楼主:
忘记了,还有个重要的工具,呵呵,太简陋了啊

网友:
那灯头是塑料的,400W的电热管接头处一般都是用陶瓷、耐热的,这样瞎捣担心火灾呀。

网友:
赶上直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灯管是搁在灯头里面的那个白酒瓶盖上的,试了一下,灯管两端的温度不高,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灯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看是塑料,开始想在上面用火烧红铁丝钻个孔,怎么都不融化,好像是耐火的

网友:
灯头的确有问题,要换陶瓷的
灯要换成卤素管

网友:
自力更生的精神可嘉,
使用中注意安全第一。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建议,会考虑换陶瓷的灯座,开始测了一下,发现现在这个灯头怎么烧都不会燃,用打火机烧只会慢慢变成黑灰!!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我这现在还是25度,短袖衫,凉快。

网友:
我这早上凉下午热,买一个二十多块,两条管的,可以选择开一条或两条,安全又好用,我几年前就买了一个了现在还能用,我的宗旨是能买不做,如果不是被JS开价的话,大批量生产的东西价格肯定比你自己做一个的低的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管是搁在灯头里面的那个白酒瓶盖上的,试了一下,灯管两端的温度不高,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灯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看是塑料,开始想在上面用火烧红铁丝钻个孔,怎么都不融化,好像是耐火的

热固塑料  酚醛塑料 不会融化的 电器上必须的  如果能融化的 一定是假冒伪劣品

网友:
都是不富裕闹的

网友B:
碘钨灯用着也挺好的,兼顾照明,灯罩几块钱一个。钣金喷漆的都用这个东西,大冬天的烤腻子

网友:
有瓷的旧货摊去找,做得不错,用着更舒服。

网友:
超创意的锯子

网友:
我这里还有很多穿短袖的,不用烤

网友:
木板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碘钨灯用着也挺好的,兼顾照明,灯罩几块钱一个。钣金喷漆的都用这个东西,大冬天的烤腻子

以前我们冲洗照片就是用碘钨灯改的烘干箱来烘干照片的

网友:
直接买个浴霸的灯泡插灯座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
锯太屌了,我要仿个

网友:
密度板易燃,做底座危险

网友:
不太安全,还有啊,淘宝上的卤素发热灯管才3-4元,比这种灯管耐用很多。

网友C:
以前我还见过有人用3角钱的钢锯片两头接220V烧水洗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