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关于1:10油动大脚问题

楼主(2011-11-20):
启动
发动机
怠速状态下拔掉,拨电器就熄火增么回事主油针顺时针调了也熄火,是不是排气管密封垫漏气有关。请个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启动发动机怠速状态下拔掉,拨电器就熄火...
LZ你请留意我曾复你发帖:
"(4) 后调副油针:通常不用调。如起动时拔电即熄火就是太富油了,
可顺时针方向旋入(贫油)每次1/8圈。如起步反应慢是贫油了,
可逆时针方向旋入(富油)每次1/8圈。"
LZ请另外小心:
(1) 手拉启动器时很紧:再拉会断,是气缸内塞油了。
应先旋出火头后大力拉数次把燃油喷出。
(2) 多花100元买电启动棒冬天玩油车会爽很多的。
(3) 千万不要四轮悬空而全速空转,会废掉很多轴承的。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