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升级!

楼主(2011-11-20):
    今天汇款预订了大疆的数传电台,原准备订900M的电台,考虑到到机载重量(二机相差40克),最后订的2.4G数传电台,同时在网上还预订了罗美图传等相关折腾设备!给GOPRO购了一台XA的专用云台,等东东到后会第一时间发折腾结果报告!

网友:
罗美的发射用在四轴一定要加散热,或者装个小风扇,要不会烧的

网友A:
罗美1.2g不建议用在四轴上,四轴建议5.8g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罗美1.2g不建议用在四轴上,四轴建议5.8g

为何不能用1.2g的。

网友:
我也是这套1.2G图传 发射嗷嗷热 现在还没正式服役  还没装完架子

网友:
为什么不能用1.2g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罗美1.2g不建议用在四轴上,四轴建议5.8g

同问?为什么不建议?

网友:
个人认为折腾这个电台意思不大,等集成度更高的“如来”系统,才能降服“悟空”
另外要感谢楼主,按照楼主推荐的GS电机+APC1238桨已经爽飞!

网友B:
如来虽好,但价格也很好,不是人人都会入的啦

网友:
楼主,用过更大容量电池没有,比如6000-7000ma以上的3S电池?这样续航时间在挂云台时大致续航多久?
另外,罗美图传,发射机确实很烫,工作大致10分钟左右,手是不敢摸的,没用温度计测,估计60、70度是有的。我是1W,1.2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来虽好,但价格也很好,不是人人都会入的啦

说的有道理,建议大疆考虑出个简化版的“如来”,整合电台,OSD,图传,地面站等,降低价格

网友:
就算有了如来,也肯定分着卖。
如来 XXXX元   只有遥控+图传
加电台xxxx元  整合ods(可能直接用现有电台接上去)
指点功能自动航线 xxxx元
要不是这样我直机一个如来全包岂不是太爽?
所以没必要等如来,等着你发现还不如不等

网友C:
这个怎么样,有用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样,有用过的吗?
好东东!估计重量有800克左右,4轴用重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东东!估计重量有800克左右,4轴用重了点!

商家说只有705g,现在就是不知道4轴用起来怎样,正常续航时间如果可以超过20分钟的话(载重为2500g左右),还是可以的。
另外,楼主用1238的浆,WKM的基本感度不宜调得太高吧,而且载重越大需要感度越低,机器感觉才平稳。

网友:
哥们 那个云台加狗350克 图传加线100克 你那套配置我们晚上算了下,带上电池估计2200+克了。。。这样4电机飞行状态怎么样呢?

网友:
40138为了这个4轴烧了不少钱啊!!!!

网友:
支持楼主折腾,顶一个。

我也是罗美500mw的1.2G图传,不知道使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那个电池有没有虚标啊?容量也真够大的了

网友:
楼主订了2。4G的,我是这么想的,遥控本来就是2。4G了,如果用地面站,两套系统都可以用,那还不如一套2。4G,一套900M。有干扰时,可以两套系统互补,虽然900M重了40克。

网友:
我试过2.4Gfutaba遥控干扰图传的接收。
也就是没发在眼前FPV了,要把小TV给别人看,而且要跑远点才没干扰。

网友:
图传是1.2G 2.4G或5.8G吧
看来还是选900M比较好,一方面双系统,在一个被干扰时,可以切换另一个,第二方面就是避免2.4G之间的干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汇款预订了大疆的数传电台,原准备订900M的电台,考虑到到机载重量(二机相差40克),最后订的2.4G数传电台,同时在网上还预订了罗美图传等相关折腾设备!给GOPRO购了一台XA的专用云台,等东东到后会第一时间 ...

1.2g理gps的频率很近,需充分测试与GPS信号的兼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g理gps的频率很近,需充分测试与GPS信号的兼容性

5.8G呢?我只知道5.8G的图传发热量大,功率小。
兼容性和干扰方面怎样?
请赐教专业的意见

楼主:
         我咨询过大疆技术人员,说2.4G数传和2.4G遥控相互之间不干扰。罗美1.2G图传和遥控我试了相互之间不干扰,但的确是发射部分嗷嗷热!不知会不会烧?

网友:
2.4G数传与2.4G图传是不同的,也许数传不干扰,但我的2.4G图传真的干扰了。

网友:
我从来不担心2.4的图传会干扰2.4的控,我用1.2与2.4的图传,2.4的JR DSX9,没发现过有干扰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咨询过大疆技术人员,说2.4G数传和2.4G遥控相互之间不干扰。罗美1.2G图传和遥控我试了相互之间不干扰,但的确是发射部分嗷嗷热!不知会不会烧?

买个显卡的带风扇散热器吧,重21克,12v供电,随便开机多久,温温热。

网友E:
我用DJI装了一个8轴出来, 1147的桨,
装电池 4S 16000MAH,重量4,5KG
飞行时间25分钟

一会上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DJI装了一个8轴出来, 1147的桨,
装电池 4S 16000MAH,重量4,5KG
飞行时间25分钟

一会上图片

16000MA??

网友:
重量4,5KG

网友F:
楼主的电台有没有到手,测试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电台有没有到手,测试效果如何?

你好!图传有问题退回更换了,数传还未收到。

网友G:
試了1.2 500W 如太近 "鉈機" 會將鉈機自動拉動,不要太近

网友:
引用 网友G:
試了1.2 500W 如太近 "鉈機" 會將鉈機自動拉動,不要太近

请问有没测试过罗美1.2 500mw图传传输距离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