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30A电调故障一例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1-11-20):
只将电调和电机接在接受频道1
打开6ex  电机只滴滴的叫
如果不开控 电机无声音
请指教》。
注:如果接上舵机和电调 舵机反应正常电机不好

网友A:
额滴神,你的电机真高级,还会滴滴叫
我滴电机是哑巴,只会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滴神,你的电机真高级,还会滴滴叫
我滴电机是哑巴,只会转

额地神

网友:
应该接在3通道上,油门打在最低,才行。电调叫是因为1通道没在最低点,

网友:
同意LS,电机叫是因为通电时油门没有在最小

网友:
哦,对,futaba 3通是油门。

网友:
1) 接CH3。
2) THROTTLE 通道设为 REV。
3) 油门摇杆放在最低端再开控。

网友:
呵呵,大家都帮忙解释了原因了。正解!

网友:
电调测试视频 http://www.56.com/u77/v_NjQ3NDI3MjI.html   Q群190238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