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载重的多轴,我该怎么选择?朋友们帮帮我吧...

楼主(2011-11-20):
准备试试商业航拍,以前就发帖咨询过,目前我只是拍小场景准备先弄个四轴,要是行不通还是回归到动力伞和三角翼航拍。
需要请教的东西比较多,还请大家给出出注意
拍摄设备5D或者其他小一点的单反,实在不行就买个微单反挂上。

对航模不了解,在买X650 V8成品挂gopro和自己DIY只见犹豫,成品省心,DIY可能更适合我。
一个四轴都有哪些部分组成啊?我只知道机架、正反桨、电机与电调、飞控、遥控、图传、起落架,请朋友们告诉我个全的的我学习下。

还有两个问题待解决
机架:
到底4轴还是6轴呢?X650 V8的成品能比V4载重大多少?
关于轴距,网上有X650改成750的,轴距对多轴有何意义?是因为650的空间小才要改大的么?
电机:
当然想选大的,有两种

适用电池节数: 4-10 cells Li-Po
Kv(Rpm/V): 200
重量: 558g
电阻 (MΩ): 68
无负载电流: 1.7A
圈数: 15
功率: 2650W
适用电调型号: 90A
适用螺旋桨型号: 19 x 10/ 19x 12/ 20x 8

输入电池节数: 3-8 cells Li-Po
Kv(Rpm/V): 700
重量: 329g
电阻 (MΩ): 16
无负载电流: 1.5A
圈数: 4
功率: 1560W
适用电调型号: 80A
适用螺旋桨型号: 12 x 6/ 11 x 10 / 12 x 12
这两个电机能不能用啊?KV值对飞行稳定性和载重能力有什么影响?
适合什么样的电机呢?有更合适的推荐么?
另外电调用什么样的?

也想买大的,好像可以买到的最大有15寸的。如第一个电机适合的桨是20寸的,第二个是12寸的,15寸桨可以用到四轴上吗?用什么电机合适?
电池
2S 4S都是什么意思啊?

以上,在朋友们回答的同时我也会继续搜集资料,感谢各位!

网友:
4408 APC1447   3S2200能飞 6分钟 下来11V

网友:
四轴应该足够了
电机不用太大,50级别1500W功率的应该足够了
螺旋桨建议用大直径小螺距的,配合KV高一些的电机,低空速悬停的话会有更高的效率

坛里有贴那个载人的16轴,负载100多斤,看样子也就是5040或以下电机,减到4轴至少也有10多公斤的负载能力,带个单反还是很轻松的

轴距越大约稳,机动性稍差,重心低于气动中心越多也越稳,当然,更重要的是飞控

1S就是一节锂电池,2S就是两节3.7V的锂离子电池串联,类推

除了这些你还需要一个好云台,这个也直接关系到航拍质量

网友:
直接等大疆的筋斗云吧,绝对的航拍利器!

网友:
自制机架+X650PRO高脚架+盘式电机+APC1238桨+好赢飞腾30A电调+FF飞控
挂上相机+5000mah电池
整机重量1.8KG
稳飞

网友:
LZ的思绪好混乱
你先想好是要挂5D,微单或者是卡片机,才能讨论下面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想好了。
四轴能挂5D不?首选能挂5D的,其次是微单反,卡片机直接不考虑,成品X650V8就可以挂卡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疆的筋斗云是什么?啥时候能出?从此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想好了。
四轴能挂5D不?首选能挂5D的,其次是微单反,卡片机直接不考虑,成品X650V8就可以挂卡片机。

上下面这架,或者等DJI的“筋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