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2216抽筋 找解药

楼主(2011-11-20):
朗宇
电机
接电调后推油门一直抽筋并嘀嘀呻吟,
试过反向油门 换接线方式 还是一样
求解药

网友A:
检查下各个焊点,看症状应该是缺相了

楼主:
换其他的电机就没事
是电机缺相吗?

网友B:
如果换其他的电机就没事
那就是马达的引出线中有一相断线了 需要拆开检查,接好断线才行,再不,用同型号的漆包线,照样绕制。

楼主:
新买的就这样 不知道原因就一直试 试的时候掉地上了 不知给不给换 麻烦了

网友C:
看样子是缺相了,电调的蜂鸣音脉冲是通过红黑2条线送到电机的,如果你上电后电调有蜂鸣,说明是另外一条线没有接好。还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机三根线之间的电阻,应该是一样的。再检查一下香蕉头,上面是不是残留了焊接时候的松香之类的,会增大接触电阻,电机也无法启动。

网友D:
12槽(低KV)电机对电调的进角要求比较敏感,往往造成启动困难。改变进角会有改善。但是市场上卖的小A数的电调很多没有说明书,根本没法操作去改变进角。给使用带来不便。

楼主:
用的好赢40A守护神 可以改变近角 请问老知青是改大还是改小??

网友E:
电机转动有问题首先考虑进角再硬件

楼主:
刚才把高中低3个进角都试了 都不行

网友F:
你好,可以设置油门行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