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HL3号车的改装

楼主(2011-11-20):
昨天已经在amazon上边买下了一台HL 3号车, 下星期就可以到手。这是带入小弟入坑的第一台车,本来想说选虎王,可后来还是觉得比较喜欢3号车的感觉。
这两天浏览论坛,发现虎王的改造贴比较容易找到,可3号车好像不是很多。
所以想请教各位牛人大侠,3号车有那些方面需要改动?
本人想先把齿轮箱和行走轮还有履带换成金属的,然后装轴承和扭杆悬挂。其他的就不知道还可以改进那里了。

网友:
三号有很多金属改装件,首选钢质波箱,金属路轮和托带轮,扭杆做起来比较繁琐,一般不改也可以。其他的就看你爱好了,比如驱动轮诱导轮加轴承,重做炮管,重新涂装都是可以发挥的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里面有3号改造贴 自己看

网友:
看看我的3号符合你的要求吗!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7830

网友:
首先改天线,旧化。

楼主:
小弟多谢各位指导了

网友:
有空也可改改托带轮位置

网友A:
有条件,就团购金属底盘,1k多,改后就是“水蛇腰”了!还有雪地版履带,钱包的厚度决定改装的彻底程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就团购金属底盘,1k多,改后就是“水蛇腰”了!还有雪地版履带,钱包的厚度决定改装的彻底程度!呵呵!

请问弹壳金属兄, 你上边提到的这些升级配件(“轴承和金属路轮”“金属底盘”“水蛇腰”)通过哪些渠道买到?能不能给个链接?十分感谢!

网友(2011-12-20):
没改过3号,说不出

网友:
找mym26tank车长

网友A:
金属底盘找7楼的兄弟!~其他的可以在淘宝找太阳鱼

网友:
买个4号,改成坦克世界里面那种怪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底盘找7楼的兄弟!~其他的可以在淘宝找太阳鱼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