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的朋友帮看看这个小液晶组件的分辨率

楼主(2011-11-20):
请懂的朋友帮看看这个小液晶组件的分辨率是多少?从视频眼镜拆下的,谢谢了~~~

网友:
看排线应该是320X240像素的吧,猜的

网友A:
640X480,最近比较流行这个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0X480,最近比较流行这个屏啊
大哥~~真的假的呀?请问下面那排数字什么意思呢?能给讲解一下吗?谢谢了~不知有没有驱动板可以配?感觉那数字代表像240X322分辨率

网友B:
是240*322的意思。平视过去看的分辨率,应该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240*322的意思。平视过去看的分辨率,应该没错
哦~~如果是这个分辨率就没有再折腾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