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船发动机排气管打炮,化油器口会冒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1-20):
GO25级船用甲醇机怠速,中速时都正常,到了高速时,加速不流畅,排气管口会打炮声,同时化油器口会出现少许烟,感觉是富油,但调小主油针,状态没有改变,这到底是什么问题???主油针三圈左右,付油针四圈半左右

网友:
先调好待速 小油针  在调高速   再看响应  不对再从待速开始调

网友:
可能是压缩比过大,~加点垫片试试~

网友:
在多关点主油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这种情况,点火器不离开火头一切就正常,温度?缸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这种情况,点火器不离开火头一切就正常,温度?缸压??

1)先換个新火头....天气/水温冷的用#6号...
2)油料有沒有过期或進过水...最好用新鲜的.
3)排气管內有没有堵塞的物体在內...调频点是否正確...没漏气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买了新火头,不过是8号的,油是新配的素油,排气管加速批内部已查过没有什么东西能堵塞,

调频点??这个概念不清楚,请解释一下
没有漏气现象,但缸压好象一般般

网友:
这么壮观的现象倒是少见,看看油箱负压有没有问题,自然吸油或者负压不够有时候在风门全开时会这样。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这个现象在甲醇机很常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现象在甲醇机很常见的。

看来我调机器确实有点水平。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船的油箱安装的位置比化油器入口低一些,高速时供油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总感觉这是富油,高速时油供多了,火头被油淹着点火滞后,过多的油排到加速批,适当条件下,其油发生爆炸,其烟大部分通过排气管排出,小部分烟倒串到化油器口出来,

全油门的现象:一拉到全风门,转速下降很快,有停滞的感觉,排气管有大量的烟出来,并放炮,化油器口有小许的烟串出,风门变小又正常。此时火头加点火器,加速正常,全风门也正常。

网友:
那你就收嘛。不行就放。试来试去总会有结果的。

网友:
给你建议而已,自己看着办,不相信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买了新火头,不过是8号的,油是新配的素油,排气管加速批内部已查过没有什么东西能堵塞,

调频点??这个概念不清楚,请解释一下
没有漏气现象,但缸压好象一般般

拍些照片上來看才好说 !
能起动缸压应沒问题的.
1)有沒有用上排气管増压?
2)8号 不是用百份之40以上的燒基和比赛上全速的8号是太冷了!!

楼主:
排气管上到油箱之间是有增压管,实际有没有起到增压倒没有检查过,拔掉增压管看看有没有烟出来

网友C:
回复 网友B:

8号可以的~我们25-30%都用8号~乃至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气管上到油箱之间是有增压管,实际有没有起到增压倒没有检查过,拔掉增压管看看有没有烟出来

新手來说有增压是很调的,这是问题的主因了!
直接增压在普通的化油器上是比较難调的,应收小主油針!!

网友:
引用 网友C:
8号可以的~我们25-30%都用8号~乃至车~

这是广东地区啊 !
说的是冷火头是加減速所給你的反应....而不是说能不能起动啊

网友E:
 大C為大家公開了寶典內秘技,真的鑊益良多..........可惜不見了"一個為你甘去蹈火海賣船的契勾"回應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C為大家公開了寶典內秘技,真的鑊益良多..........可惜不見了"一個為你甘去蹈火海賣船的契勾"回應你啊!

你都幾十勾喇 !
人会变,月会圆,你勾左.......喇

楼主:
查过排气增压畅通,原火头为4号火头,过几天换成8号的试试看

楼主:
甲醇机的火头号数到底是几号到几号的?只听说过3号4号5号8号的?

冷型的是那几号的?热型的是那几号?

网友:
os来说~号数越低越热~8号为常用冷头~

网友:
排除法查看问题

先制定原始状态。放地面试车台,去掉消音器和增压管,油箱保持水平。
第一步:保持进气口半开,付油针不动,直接调整主油针。如果还有相同现象,估计是火头原因,换个冷火头或带横杠的火头,
第二步:主副油针保持最高速,然后调整风门,因为风门和油针是联动的,如果现象出现可能是风门在开大时漏气,
第三步:装上消音器和增压管,

自己的估计,可能不正确。顺便说一句,我觉得吐烟是燃油过多燃烧不完全。高速咳嗽是燃烧时供油不够,看似矛盾,其实因为你用了邮箱增压,由于咳嗽,油压不稳,更咳嗽,更油压不稳。负反馈
综合考虑,是供油压力有波动,造成燃烧室工作时油压低供油不足咳嗽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先換个新火头....天气/水温冷的用#6号...
2)油料有沒有过期或進过水...最好用新鲜的.
3)排气管內有没有堵塞的物体在內...调频点是否正確...没漏气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等如你的月也有圓缺;蕉也有時長時短,但我從不以契為勾,大C......門外雪、各自掃,誰契會最好~~~~~契若來自怨恨、要勾也得講緣份.........

楼主:
换上OS8号火头,一切正常了,怠速,高速很爽,谢谢各位的指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