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烧了 求救

楼主(2011-11-20):
这段时间供电局在我们这进行线路改造,老停电,就买了个二手的百得逆变器。 悲剧的是第二次用就烧了,拆开一看,原来是短路了,可能是原来商家在110伏改220伏的时候是输出端的火线没焊好,火线脱落跟零线碰一起去了。找了几个修理部都说不会修,自己又不是很懂,知道论坛上藏龙卧虎,特来请教各位大侠,好让我的逆变器早日起死回生。(请大家帮忙判断一下,像种情况一般会烧哪里,光我自己的眼睛看看是那个红色的变压器那有点发黑)

图片

图片

图片

网友:
逆变器电路很复杂的说
一般可以测一下场管好坏,
几个二极管,熔丝好坏
是否有肉眼可见的损坏原件

这东西就是拿到手里都不一定修得好
谁也没有隔山打牛的功夫

网友:
有个电容怀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倒是注意到了, 不知道这个鼓起来的电容影响大不大,现在的情况是接上12伏的电源电源就起保护跳掉了,不知是不是输入端就已经短路了。外面找了一下也没找到会修这个的。

网友:
这种逆变器一般是二个阶段工作,低压部分一块芯片带动场效应管高频升压,
变压器后高压由另一块芯片驱动场效应管做低频 50 HZ 输出,芯片与功率管连带的
阻容元件二 三极管都要查。网上下一个比较接近的逆变器电路图,这样好理解些。

网友:
小弟想问问您使用什么电瓶??

楼主:
汽车电瓶 45Ah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忘了说了 这个是二手的百得牌子的 原来是110伏的商家自己改成220伏的 但是频率还是60的 找了一下也没有找到很接近的线路图

网友:
这个东西人家不是不会修,是懒得修,买个新的才百来块,费半天劲修好收你多少合适呢?

网友:
输出110改220,电容换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解释比较合理 算了 就一洋垃圾 自己边学边修吧 久病成医嘛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了的 我看了下是400伏的 现在已经确定那4个场效应管坏了

网友:
再怎么你也得用相机照啊,你当大家是神仙?

楼主:
相机被朋友借去还没回来,逆变器今天早上已经寄给一个朋友修去了,他先是教我怎么修可我连那些原件都认不全,毕竟电子不是我的专业,这么复杂的东西自己修好的可能性不大。我这里先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