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豹2的一点改装

楼主(2011-11-20):
对豹2,加装侧板,和诱导轮调节器。

特别鸣谢520

网友:
冰月你从哪做得呢?介绍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什么?

网友:
给力了,给力了

网友:
看起来豹2的波箱也要15cm长,谢谢wylier的图

网友:
灰常关心装甲附板在哪里搞到滴

网友:
 这个~牛逼啊~我也关心下~装甲侧板哪里搞的~

网友:
玩田的都是有钱淫!

网友B:
最关键的一点!
诱导轮基座没有和车体的金属板连接,这是很关键的!怎么遗漏了呢??? (好像有,楼主又给去掉了???)
这样一来履带的拉力会破坏前面薄薄的车体塑料,总之还得再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关键的一点!
诱导轮基座没有和车体的金属板连接,这是很关键的!怎么遗漏了呢??? (好像有,楼主又给去掉了???)
这样一来履带的拉力会破坏前面薄薄的车体塑料,总之还得再完美。

本来是有的,因为那个调节器的关系,没有办法固定在那个侧板上。

网友:
本来应该和金属侧板固定在一起的调节器,却把那里去掉了。这样的调节器也只能这样固定了,可惜。

楼主:
是啊,遗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是有的,因为那个调节器的关系,没有办法固定在那个侧板上。

看了一下那个调节器的安装图,其实可以将原来前面的固定孔位置(已经去除的部分)铣薄,类似音响部位的办法,然后找个长些的螺母和大些的垫片从里面拧紧即可,这样就都解决了。
楼主可以再做一副,按我说的一定完美

网友:
半夜看帖,给你顶顶,只想说“我也喜欢豹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