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改桨,任何直机都适用的夜航灯!

楼主(2011-11-20):
用图说话:

网友:
    詳細介紹一下!

是否激光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激光的 不是那种伪激光 其实用伪激光也可以
就是把一个激光头和cr2032粘在刹车盘上了

网友B:
应该是玩具红外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是用激光头的 上面还有衡流电路板 你说的那是led加一个凸透镜不是红外线 那种也可以

网友C:
有创意!你在光点的地方贴上反光贴纸也许效果会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激光的 不是那种伪激光 其实用伪激光也可以
就是把一个激光头和cr2032粘在刹车盘上了

    綁一個在機身,射向槳,以後有機會折騰一下

网友:
飞在你视线以上怎么看得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没用的 不会形成一个圆圈 只亮一个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横轴下面安一个激光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没用的 不会形成一个圆圈 只亮一个点

  一時沒想到,大意了

网友:
我是来膜拜自制225木浆的

网友:
好办法,不过想让桨面下面亮起来,在横轴上装激光头好像不易平衡,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网友:
标题

好思路,无副翼的可以再固定一个在中联上。两面都可以看了。

网友:
好东西,我也来做一个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固定在机身上射向桨面,转速够快的话是不是也能形成一个光圈?瞎想的,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呵呵,是要解决飞起来后下面看到才是重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样的话 要大桨边缘的速度达到接近光速才行 这样辉光会形成圆圈吧??

楼主:
等晚上有时间把激光头改到大桨夹前缘 让光点照射到大桨前缘 上下就都能看到了 另一个大桨夹也可以安一个 不过我手头上只有一个 只能安配重了 不过这样可能会因为螺距不同 大桨上翘而出现照不到大桨的情况 到时候再试试放到大桨夹下面往上射

网友:
这个有点厉害

网友:
都上激光了 下面 是不是看不到?

网友:
换个有图案的头 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是能投射正圆形图案的就好了 可以安在机身上(两侧边都装) 朝上射向桨 还能解决 下面看不见的问题
其实在机身两侧各装一个“广角”手电筒也可以把桨照亮

网友:
回复 楼主:

穿透力太强,效果不明显。必须要解决发光点或光反射点和桨同步!目前只有在桨上装LED灯才能实现两面一样的效果。

网友:
 好主意!

除了红色,有别的颜色吗?

tb搜了一下,好像有绿和蓝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红的绿的蓝的都有 波长分别是665nm 532nm 445nm  相同功率的激光管波长越短能量越高 好像也更亮 价格也会高很多
665nm的红色激光管超过200mw有可能把大桨点着火 这就不好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的绿的蓝的都有 波长分别是665nm 532nm 445nm  相同功率的激光管波长越短能量越高 好像也更亮 价格也会高很多
665nm的红色激光管超过200mw有可能把大桨点着火 这就不好玩了

 感谢LZ扫盲。

之前曾经用匙扣LED灯搞,但效果不好。

网友:
好主意。好创意

网友(2012-06-19):
回复 楼主:

可以量产啊!

网友:
 木桨,赤裸裸的木浆

网友:
LZ的创意绝对是经典,我也来YY一下:在两侧大桨夹的上下各装一个激光头,这样总共有4各光头,解决大桨上下光照和两侧平衡问题,同时因为两侧桨都有光照,能增加亮度。光头水平与大桨有一个比较小的夹角,以光束能照射在整条大桨上为最佳。同时,碳纤桨表面有光束照射的表面需要用砂纸磨毛,以增加光漫射(光面只能产生光反射,无法增加各个方向都能看到的亮度)。由于有4个光头,不知道供电是否需要加强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创意!你在光点的地方贴上反光贴纸也许效果会更好!

估计效果不如粗糙的大桨表面产生的全方向漫反射来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玩具红外线的!

没常识也要经常看电视

红外线可见吗?

网友:
那怎么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