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真正的蓄电池内部是这样的吗?

楼主(2011-11-20):
买个充电手电,怎么也充不上电。
拆解电池,见图。

不知道蓄电池的内部结构应该是怎样的。

网友:
这东西买一个也就10多块 修他干嘛
蓄电池是铅板2片 + 电解液 也就是稀硫酸,还有就是壳子。
用多了 硫酸铅就变不回铅,要有专门的工艺电解出铅来才能重新使用

网友:
红色正极板

网友:
是这样的,没有玻璃,不是山寨的

铅电池和锂电池一样,防空电以后都是对寿命大打折扣的

网友A:
铅酸电池是这样的,但是标准的是两块棕红色阳极板配三块灰色阴极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是这样的,但是标准的是两块棕红色阳极板配三块灰色阴极板。
图上感觉是4v的,每组正负极板各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感觉是4v的,每组正负极板各一块
确实是4V的,用于3.8V的灯泡。
难道一块铅板是1V   ???? 4个相加就是4伏???
那,12伏的---要12块板???
另,这种铅酸蓄电池,充电电压是交流,直流?电压多高?
卸掉电池,在充电状态(手电自带,接220伏),手模通向电池的两根线----麻手,有触电感。

网友:
“难道一块铅板是1V   ???? 4个相加就是4伏???”
两块组成一组,铅做极板电压使2.0伏

网友:
胆子够大的,敢手摸电容降压充电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