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器信号线断了!

楼主(2011-11-20):
大家晚上好 我的天地飞七 接收的信号线断了 我用焊锡焊好后 飞的不到一百米 间歇失控 就是突然断油、又有油、再断油炸机 怎么可以解决呢 肯定是焊锡导电但是对信号没用吧? 如何修复呢?

网友A:
貌似TDF是有屏蔽线的,还是问厂家比较保险

网友B:
如果是2.4G的接收,信号线分内外2层,内层是信号线外层是屏蔽线。建议去购买wifi的馈线然后一端弄到接收机上(如果接收机上不是直接焊而是用插头的话最好也弄个插头。那种插头自己不好弄,但是taboa有卖带插头的馈线)然后在另外一端把屏蔽削去30mm即可。
如果是72M的控的话,直接焊上就能用。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前辈。 您们给我的建议很棒。 我明天拆开看看情况。 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给兄弟再指教指教。

网友C:
咦嘿嘿…DSX7的接收机电线不是双层屏蔽线…哈哈…直接焊就可以…不过带个卫星接收确实不咋方便…不过用了这么久木有失控过…

网友D:
如果不好买原来那种细电缆,可直接焊一节3CM长的软导线应急代用。

网友E:
估计是没焊接好~~屏蔽线和信号线短路了吧

网友F:
废旧路由器里或者旧笔记本里有那种带屏蔽的线,焊接时内芯要剥去屏蔽层、内芯绝缘层露出金属线,屏蔽层也要露出金属线,分别焊接到天线位置和地。如果真没材料就按楼上说的,3厘米普通导线,只焊接到天线位置,接地位置留出不用。焊接过程中内芯和屏蔽层严禁短路!

网友G:
谢谢各位高人涌跃解答。我前天已经寄回厂了, 坐等 天地飞的服务 是好是坏 回头开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