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鹰260a电压问题

楼主(2011-11-20):
前几天炸机把小机的平衡杆和主轴的那个插销搞坏了,换了个金属主轴后,发现两种情况:
一、飞机的主
电机
转速很慢(就算最高油门也一样),后电机就算只给一点油门就狂转,而且不管主电机还是后电机都不能调节
;
情况二:主电机正常可以用油门调节速度,但后电机不动,更换了两个后尾组了一样
。
今天晚上发现,用不同的
电池
,情况也会不同,一般来说电不多时就会出现情况二,刚充完电的电池会出现情况一。
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换主机机试下,不行,版坏了

网友A:
可以调的。我亲手调过一台跟你的情况完全一样的机,不是主板问题,也不是电机问题。
大致步骤:进入工程模式,调整主、尾电机的电压比例
你的情况就是主电机电压低,尾电机电压高,导致主电机供电不足,而尾电机供电过量。
给你两个帖子,自己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2588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7304

楼主:
我相信
我相信这个回复对我绝对有用,谢谢聪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