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面抖动问题求助

楼主(2011-11-20):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的EP255最近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在悬停时,会感觉到旋翼面偶而会抖一下,抖的时候,飞机就下沉一下,之后又恢复正常。请问各位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舵机抖舵了,换舵机试试

楼主:
今天又去试飞了。前两个电池没有任何问题,到第三个电池时,又出现了这个问题。感觉不像是抖舵,因为抖动的速度太快了。到第四个电池时,我把飞机降到离地不到20厘米的地方仔细观察(本人悬停基本过关),结果抖历害了,飞机直接砸向地面。炸个稀巴烂。
我总结了一下,感觉不像是在抖舵,因为这问题出现时,有两个特点:感觉螺距突然变小,然后立即恢复;问题持续时间极短,感觉用控是实现不了这样的效果--太快了。
另外,我试过舵机,通电后用手去动舵臂,试了很多次,没有抖动现象出现。

楼主:
原因找到了,现象是升降舵机抖舵,实质是接收器的升降通道信号有时紊乱:任何舵机接到上面都会抖,这个接收机该怎么修啊?

网友:
不懂, 只能说重新对频,其他楼下说吧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先连上模拟器 看看是不是控发出信号时就抖动了  再拆掉大桨电机转起来时有没有干扰
盲目的把接收拆开来修不太好吧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先把主旋翼拆掉全速油门运转看看有没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