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都觉得热切割那么难呢?我刚完成的野兽派热切割泡沫

楼主(2011-11-21):
第一就是安全,玩电的被电了那不是大笑话。其次是方便可控,临着要切翅膀,还在哪里算欧姆定理傻不傻啊?钢丝温度高了旋钮拧小点。

材料:20V3A电源改装,中式木工锯,2号吉他弦,调光电路。

电路接法:220v初级串接调光电路,由此控制次级20V输出电压,达到控制吉他弦温度目的。调光电路打到最大,次级电压20V,安全电压,没事。

加了个总开关,要关就关总开关,免得下次找调温刻度。

查资料洋鬼子很多是通过PVC加弯头和三通做的手持热线锯弓,图省事买的木工锯,谁叫鬼子哪里没这个廉价的玩意呢?虽然间距没有PVC那么大,但切个小翅膀是够用了。

通过旋转pvc管调紧吉他弦。鳄鱼夹直接夹在琴弦两端。

改进的地方:在拉轴上装了10毫米内径8毫米的压簧。物体受热膨胀,琴弦也不例外,加了这个保证钢丝紧绷。

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A:
你这个发热钢丝用的是多长的啊?如果只要20cm长的,用多大电源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发热钢丝用的是多长的啊?如果只要20cm长的,用多大电源合适?

数学不好,也不知道公式。我只知道精密控温的电烙铁都是热了就停止供电这种“笨”办法。你那种聪明办法,厂家都不用。

网友:
嘿嘿以前玩音响做过一个 用电阻丝做的

网友:
 这个创意很好!

网友:
吉他弦太粗,消耗功率也大
我用的是线切割的钼丝
大概1米长,12V电压左右就可驱动,电流没测

网友:
好做,不好切,那是手艺活儿,不是所有人都能干的很好的,咱论坛原来有个叫流星的,天津的,切的那才叫漂亮呢

楼主:
没找到他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