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2.2V以上电接电调产生的超大电火花产生原因

楼主(2011-11-21):
如题,这种电火花是怎么产生的类?知道的大侠告诉下了,

为什么中间加个电阻,就可以消除电火花?

网友A:
电调的输入端都接有大容量电容,在接通瞬间,对电容充电电流是很大的,因此产生电火花。
中间加电阻后,限制了瞬间电流,电火花自然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输入端都接有大容量电容,在接通瞬间,对电容充电电流是很大的,因此产生电火花。
中间加电阻后,限制了瞬间电流,电火花自然小了。

 学习到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