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浆原因

楼主(2011-11-21):
有几个模友,老飞着,射浆,其实并不是浆的问题,一般是射浆那个电机电调的问题,电调有问题了,浆转动的声音有变化,急加油,测试,一定会断浆,   换电调了,一定要急加油测试了,在爽飞!!!!!老大,你应该要好好检查电调的问题,告诉我们为什么电调有问题了,怎么会断浆,电调的质量问题,有问题的检查好,迎接P时代的到来!!!最后,祝大家爽飞!!!双飞!!!!!哈哈哈哈 ~~!!!

网友A:
“射浆,其实并不是浆的问题” 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楼主:
 感谢你坐沙发,我很少发贴的,一发,你就来抬杠,等你发贴的时候,我也去捣乱!!!

网友A:
不是捣乱,我的v8也射过浆,我一狠心换了apc浆,当然也为了换浆也换了电机(2212/980kv)飞起来安静很多,平稳很多!为了安全吗。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射浆,其实并不是浆的问题” 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网友:
我反正是信了,自从我换了好盈天行者20A,大大小小飞了几十个起落,XA原装的2215、1150KV配上天行者20A电调V4最大起飞重量达到2000克,从未断过桨与射桨过,说明可能还是XA电调的原因吧。如果不换电调等于是换汤不换药。换桨没有用的。

网友:
如果浆不会爆,电调电机有问题也不会射浆的。

网友:
反对,其实射桨原因是空气,换个地方就不会射了!

楼主:
顶到老大出来,说话

网友:
我的jj也是老射,因为高潮到了。

网友:
到药房買帶痲药的套套上就沒那麼快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捣乱,我的v8也射过浆,我一狠心换了apc浆,当然也为了换浆也换了电机(2212/980kv)飞起来安静很多,平稳很多!为了安全吗。多谢!!

v8的没法航拍,我也郁闷中,只能上v4,能不能只换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