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船,做了艘FOOTY PAPAYA

楼主(2011-11-21):
第一次做船,选择了FOOTY PAPAYA
按着这里高手的经验一路做了下来,现在船体基本做完了
要做帆部分了,现在对帆索还有些疑问。请问图中尺寸A.B.C之间有什么关系?应该怎样设计A.B.C的尺寸?谢谢!

楼主:
还有两个帆的最小角度和最大角度应该是多少来着?上次在这里看到了,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从原突出处下的图纸

文件名: footyPAPAYA3_A0plan.pdf
描述: A0图纸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1ab37c0-1444-11e1-9765-0015c55db73d/

文件名: footyPAPAYA3_A4bau.pdf
描述: A4图纸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1ede44c-1444-11e1-a511-0015c55db73d/

网友A:
回复 网友B:

1.通过B的调整,使C的长度大于A 10-15%,
2.前帆收紧后保留10-12度开角,主帆收紧后保留3-5度开角,两帆最大开角均为85度左右
这就是为什么C要大于A,否则放开缭绳以后最终不能实现相等的最大开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通过B的调整,使C的长度大于A 10-15%,
2.前帆收紧后保留10-12度开角,主帆收紧后保留3-5度开角,两帆最大开角均为85度左右
这就是为什么C要大于A,否则放开缭绳以后最终不能实现相等的最大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