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KDS450C的遥控器突然显示不亮了!~

楼主(2011-11-21):
打开后盖插上电后就有一个小灯亮着!
请问这什么原因啊?
还有谁能给个中文的
遥控器
的说明书!最好够详细点!

楼主:
刚刚试了!也没法控制!不仅仅是显示屏不亮的原因!

网友A:
先检查电池电压看是不是正常,再用万用表测试下电源部分的原件是否有问题,如果电源没问题就要注意主芯片是不是掉焊或者烧了。最好先检查一下那个电源开关。

网友B:
到固朗官网下 载说明书看看

网友C:
KDS出遥控器了?!

网友D:
固郎的网站上有中文的说明书,不过不知道你说的什么型号的,我有K-7XII 的中文说明书。要是商家不保了,我拆开再说。

楼主:
下说明书去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兄弟能吧K-7XII 的中文说明书发我QQ邮箱里吗?379387930